楼主(2016-07-21):
触摸屏项目个性化要求太多,每次做项目都要从头开始设计界面、组态,有没有办法能够做一个通用万能的触摸屏程序。只需要勾选需要的功能就可以快速做完项目?
我暂时想到的就是
1、串口预先配置好常用的设备,关联好变量,到时候只需要删除多余的设备
2、预先配置好转发串口
3、对于需要一次图的,可以先做一个图元库,到时候直接拖拉
4、策略功能是主要的工作量,这一块要先做一个通用的,这个估计是难点

大家有没有什么思路,或者已经有相关的案例了?

网友A:
所有功能全部做成脚本式的,前提是你要准确预测客户所有需求。

网友B:
不同的客户需求不一样

网友C:
卖同种设备的,,他们的屏和程序几乎一样。

网友D:
这个主意好,傻瓜型的!

网友E:
不要想了不可能的,不品牌PLC的地址是不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要想了不可能的,不品牌PLC的地址是不同的。

用内部地址就可以了,然后对于不同的PLC,来个填充地址的脚本就可以了。

网友G:
个人觉得这和你是不是做同一个设备有关,不同的产品需求都不同,想统一太难了。不说人机,就是上位机组态软件想做个通用型都比较费劲。
最多是做个模板。比如主界面、状态界面、参数修改界面、流程界面等等,用内部变量、变换显示,然后在设备组态里连接通道。至于脚本那就是千差万别了,具体事情具体写吧,最多是做个框架。

网友H:
个人也在研究这个问题,问了几个前辈,都说这太难了,因为每个客户的需求都是不一的,工艺不同所要求的也就不同,很难做到统一的,只能做到一个大概的框架。

网友I(2016-09-20):
可以使用映射变量的方法,使用不同的PLC,就修改一下映射表,画面使用内部的变量。画面不需要任何修改。

网友J(2016-10-20):
可以根据自家公司情况做个粗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