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1):
6ra70系列是不是有复位参数,我参数修改完后,测试正常,断电后,上电,查看参数,发现修改过的参数变为原来的了,求解。

网友A:
估计你没确认

网友B:
没有存储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6ra70系列的参数修改完后,还需要确认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这么觉得,另一台,没问题,这台怎么也改不了,即使改好了,也运行过,但是一断电,他参数就复原了

网友C:
电子板电源断开后紧接着再合上即可。。。

网友D:
估计存储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觉得,另一台,没问题,这台怎么也改不了,即使改好了,也运行过,但是一断电,他参数就复原了
好像有一个参数要事先修改后才能输入参数,在输入完后这个参数要改回原值

网友E:
看看P053.1的设置是不是等于0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它设置是1,不是0

网友E:
回复 楼主:
第二页呢?也是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