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fanuc 0I 问题

楼主(2016-07-21):
fanuc 0I MD  system 下PMC 在线功能被保护?
 这个保护功能是怎么做的呢?请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A:
上图看看  有的使通过参数设定的  有的在界面就有解锁的

网友B:
你是说看不到梯形图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看不见提形图
是system 下有个online 在线功能不能显示,被保护了。

网友C:
加密了,咨询厂家吧。

网友D:
PMC参数里面有个可以设置 显示与不显示

楼主(2018-02-04):
回复 网友D:
请教 具体是那个参数呢?

网友E(2018-11-27):
看维修说明书,或者是简明调试手册,里面有梯形图设置,有显示还是不显示设置,是否可以在线编辑、

网友F:
不会是厂家密码保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