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1):
电机工作时,用电流表测电流。结果电流比铭牌上写的额定电流小。正常吗?小的原因是什么,在什么范围算合格

网友A:
电机上铭牌标注的是最大电流。最大电流是指满负载的时候。

网友B:
越小越好,电流过小说明是大马拉小车了

网友C:
很正常,说明负载轻。

网友D:
满载不超最大电流。

网友E:
一个37KW电机在满载时电流达60A,而在轻载时,电流仅有20A。电流大小可以看出负载是否正常。

网友F:
不要高于额定电流运行就行

网友G:
额定电流是上限 空载电流是下线

网友H:
应该是没有满载运行,没有满载运行都会小

网友I:
你单手最大能拧20斤的东西  当你拧的东西只有10斤  你说正常吗?

网友J:
负载轻 电流也会小哦

网友K:
正常。电机一般运行时电流都低于额定电流

网友L:
说明负载轻

网友M:
说明轻载,电机比较安全,发热低寿命长

网友N:
大马拉小车很正常的。

网友O:
楼主挑额定一百斤(铭牌上的电流),现在挑七十斤(实际电流)。要是挑一百三十斤是不是就要累坏了?(过负载电流)
最好说明一下电机拖动的是什么负载???

网友P:
电流小说明负载轻,电流大说明负载大,所以说小比大好。

网友Q:
正常,不是满载时电流就小。

网友R:
这叫什么问题;

网友S:
你还想把实际电流搞到超过额定电流吗?
这个本来就应该小啊!

网友T:
电机选型时,通常会留有一定的余量;另外,有的负载大小是变化的。

网友U:
负载轻运行电流自然就小了,空载还会小的,电机所标注的电流是额定电流,就是电机可在额定电流下可靠工作,不会烧毁电机。

网友V:
电机工作电流取决于负载的大小,铭牌数据指的是电机的能力。这是两码事。实际工作电流小于电机铭牌数据,这是应该的。工程裕量嘛。

网友W:
电机的电流大小和负载有直接关系!

网友X:
正常,如果经常出现电流低于70%额定电流,说明选型选大了,没关系的!就是有点浪费资源

网友Y:
可以按照卡的电流数调整更换电机。

网友Z:
正常的啊,大了才不正常!

网友AA:
负载和电流成正比。

网友AB:
电流小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