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1):
一台威纶连接4台变频器,通过485通讯来控制速度,转向等,主电源是在一个金属线槽内,485信号和hmi的24v电源走一根4芯双绞屏蔽线,并走另一个金属线槽内
现在打开屏幕时,要再每台变频器的转向,设定频率,电流电压等读出来,一台变频器有一个窗口
但现在问题就是通信很慢,一个界面要等几十秒甚至接近一分钟才能把变频器的信息全读出来

干扰应该也不会有了,但为什么会速度这么慢呢?我用9600bpsr的速度

网友A:
还是有干扰,造成通讯不顺。

网友B:
还是通讯有问题。我这一台屏幕做服务器,拖着14台客户端屏幕延迟也不过1秒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