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板变形的原因

楼主(2016-07-21):
孔板是差压式流量计经常用到的一种节流件。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见过孔板变形。
孔板的变形,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这个真没遇到过!难道是外力所致?

网友B:
流体中的异物撞击的?

网友C:
发生变形的孔板往往口径较大,流体温度高,例如过热蒸汽,孔板厚度相对较薄的环室取压的节流装置。与高温流体接触,孔板和环室都相应膨胀,其中孔板外径膨胀的增量要比环室相应部位内径膨胀的增量大,所以,加工制造时必须通过计算留有足够的膨胀间隙。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孔板变形是由于受热膨胀后,孔板外径与环室之间的间隙消失,孔板继续膨胀时由于无法向 外径方向扩大,于是在孔板两边差压的作用下,产生出口侧凸出的变形。
第一点同天气有关。节流装置本来无泄漏现象,由于天气暴冷,西北风劲吹,引起正负环室结合处泄漏。
再次同节流装置处绝热保温不佳有关。保温良好的节流装置未出现泄漏现象。
第二就是同正负环室结合处泄漏有关。无法用旋紧螺栓的方法消除泄漏,于是拆下节流装置更换密封垫片,然后发现孔板变形。
节流装置设计计算时,孔板外径与环室配合处的间隙留得足够大是假定孔板和环室温度相同,但实际上不可能相同,孔板被环室包围着,而且有高温流体为其提供 热量,所以温度高,得到充分膨胀。而环室内圆与流体接触,但外圆与大气接触,加上“保温不佳"、“天气暴冷"、“西北风劲吹"等因素,使其温度下降得很 低,从而导致预留的间隙不够用,引起孔板变形。
此外,孔板变形与正负环室处泄漏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不是因为密封垫片损坏造成泄漏,就是因为孔板变形后导致正负环室之间的间隙增大,密封垫片与环室之间出现缝隙造成泄漏。

楼主:
3#的好给力啊。
还有没有那些因素造成现场仪表孔板变形的呢?

网友D:
现在有能替代孔板计量方法了

网友E(2017-08-09):
你要么买的是假货,要么就是设计与现场工艺不符合,要么就是工艺管道有固体之类冲击,中石化炼油厂仪表做了7年,没见过变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