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2):
上家公司(其实也是同一个集团的)用的是三菱的FX3U,调到现公司之后发现他们用的是信捷的,想知道它们之间的区别,越详细越好,谢谢!本人是搞机构的。

网友A:
不同品牌,信捷是仿三菱方式,基本编程方法类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B:
大同小异

网友C:
如果你三菱的已经用的非常拿手了,那现在用信捷也不是问题;
如果你三菱还是仅仅在仅会输入程序的阶段,把二个间所有不同的地方讲给你又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D:
小型PLC都差不多吧,只是编程软件,PLC本身内存定义地址,编程指令有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不要这么犀利

网友E:
做些常用控制,应用都不难

网友F:
信捷做小型控制真心不错,尤其是一个XCM-60MT可以控制10轴,这点比三菱FX更甚

网友G:
信捷是仿三菱的,基本差不多,你会三菱的信捷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H:
信捷还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1.有函数功能块
2.有顺序功能块,这个块是写进去读不出来的。
3.通讯设置简单支持MODBUS
4.脉冲输出有2路,4路,10路,还有RT混合输出
5.有多种类型的BD扩展

以上的一切硬件价格便宜,软件大小10M不到,售后节假日有人值班。

网友I:
看来信捷的还有这么多路的脉冲端口,用得巧妙的话还是可以省钱很多啊,特别在电机转速控制的那块,以前真没注意到啊

网友J:
不同之处靠自己发现了 反正差别不是很大

网友K:
两家不同公司的不同产品,编程软件差不多

网友L:
以前用三菱,现在用信捷,应该是没什么难度的,而且成本能下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