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 通讯

楼主(2016-07-22):
现在用一台s7-200smart  SR20做主站  另一台CR40  做从站  通过以太网通讯,能正常通讯,但是过一段时间就会自动断掉,排除一切人为的因素,都断过几次了  上次用了大半年  这次用了一个月,网络断掉后就断了电源或则是重新传系统块就能恢复。我保证地址在交叉引用里看不到有冲突。 看看各位有什么意见。

网友A:
程序没问题的话就是线缆材质或干挠了、换好点的网线、网线单独出来不要与其它线缆走在一起、远离干挠源

网友B:
楼主,是不是PLC本身硬件的问题。

网友C:
接头松了吧 把那个时间改为0就不用重启了

网友D:
换条线试试

网友E:
距离远吗 不行换个屏蔽的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