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2):
有的电机接线盒内有pe端子。外壳也有接地标志。这是两个都要接吗?有点乱。网上搜了有的说都接,有的说分TT,TN系统。
还有的pe端子接地和外壳接地要分开。外壳要单独接地(何为单独单独一根线不也是接到电网的PE)。

盒内的pe和外壳接地。。都起什么作用的?(我一般全是盒内接地外壳没接过不美观。不知道安全不)

网友A:
一般的电机只接接线盒里面的就行了    除非特别的环境特别电机要接两个

网友B:
如果是TNS系统请接接线盒内,TT系统请接外部

网友C:
接好了一个就可以了。要经常检查的!

网友D:
使用的环境不同接地标准不一样一般接接线盒里的就可以了

网友E:
接线盒里接地是PE线是保护用的,目的是防止定子绕组绝缘下降而使电机金属部分带电的.
电机外壳接地也是PE线保护用的,其目的是奖所有电器外壳与金属管路连成等电势电位,组成一个环路金属网其目的也是保护和防静电

网友F:
跟朋友们学习了。

网友G:
外壳接地不能和PE接地搞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