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2):
运行后有转矩 没转速  怎么设置参数才能达到

网友A:
运行后有转矩 没转速,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是不转动在抱死状态还是什么?

网友B:
测试要具备伺服电机测速编码器,一般还都是通讯模式,改参数还要提供显示操作面板。我是不具备整体测试条件,我只做驱动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维修后单独试机,

网友C:
不带伺服电机的还真不会试,带伺服电机的我就可以试!

网友D:
估计是X7端子没有关闭,主要还是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D:
在确定24267变频器是好的情况下,把参数C005修改为1010,按手册接成端子控制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E:
伺服驱动器不真实的驱动伺服马达,怎么知道维修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