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2):
一个机柜里有多个伺服驱动器,每个驱动器的地都单独接到机柜上,还是把地都连在一起,然后统一接到一个接地端子上

网友A:
伺服说明书上有接地的标准

网友B:
每个伺服都用接地线接到机柜接地螺栓上面

网友C:
标准是分开独立接地

网友D:
独立接的好处是不受其它的干扰。

网友E:
独立接地

网友F:
统一接到机柜接地体上,接地体再接地,还算是独立接地吗?

网友G:
不同的设备对接地要求不同,工业上普通设备都是第三种接地

网友H:
独立接地肯定好,估计不易做到。

网友I:
地线不能串联,一旦中间断开,断点前部的设备有触电危险。一定要独立接地,每个器件引一根地线到接地排。接地排与电源进线的地线可靠连接。

网友J:
统一接地

网友K:
赞同楼主9的说法。

网友L:
当然单接地啊

网友M:
每个驱动器的地线,都单独接到控制柜接地点汇总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