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2):
福禄克数字钳型表液晶不指示是什么原因?
换个电池也是这样,买了2年了,是不是最近受潮了?好修吗?

网友A:
那要看什么坏了,牛屎芯片坏了,一般不懂电子的修不好

网友B:
万用表没有修过。

网友C:
问下福禄克厂家售后

网友D:
找福禄克的售后问问吧

网友E:
不好修,自己拆开看看

网友F:
只能拆卸检查液晶面板的接插排线机构,如果没有问题,不好维修,换新吧。

网友G:
是不是摔过?我们用的374就是摔过后不显示的!

网友A:
指针万用表我还凑活可以修,数字万用表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