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2):
各位大师:
  请教一个问题,我设备上是老的OMRON的PLC,型号是CPM1A-CDR-A-V1,报警指示恒亮,用电脑和它通信也联接不上,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后面有没有带模块,带了拆下再送电试;
没模块估计主板坏了;

网友B:
处理PLC报警故障的最好上个图,有时候真不好下判断

网友C:
连上plc后才能知道错误代码信息

网友D:
30点的?
有程序换个CP1E之类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