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地问题再显

楼主(2016-07-22):
昨天20160721早哈市一消防公司姓贰的技术员请我去它们的维保单位,社会福利院消防泵房维修消防控制柜,故障现象,三台软启动柜都是一用一备,看个头好像是37kw+37kw,均出现软启正常,旁路时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马上联想到有可能又是零线惹的祸,测量接触器线圈零线对电源零线电阻,有明显阻值,仔细查发现,控制回路零线并没接在电源零排上,而接在了柜体接地螺丝上,纯属启动柜生产厂家责任。应该和零排连在一起,【很遗憾当时没法拍照,地下室太暗了】查看接地系统,发现,三台启动柜,一台双电源柜好像还有一台不知干啥的,之间的柜体接地都连在了一起锈腐蚀严重,我也没找到再和哪的接地连了。也不愿意找了。电源进线是双电源就四线A B C N ,我还没听说有五级双电源。把控制回路零线纠正后恢复正常。

网友A:
小公司干的吧。

网友B:
这也太不负责了
也多不了多少线啊!

网友C:
这个安装的是怎么省事怎么能

网友D:
施工方怎么方便怎么干 ,短时间内是没有事的,可时间一长问题就会暴露了。

网友E:
请我去(它们)的维保单位??

控制回路零线并没接在电源零排上,而接在了柜体接地螺丝上,纯属启动柜生产厂家责任。这种错误也能犯?

网友F:
这种情况倒是见过几次,大多是图省事,把零线接柜体上,有时候压在绝缘漆上,通不通就没准儿了。

网友G:
太不应该

网友H:
验收通过他们就万事大吉了

网友I:
可能是施工方一时的疏忽。

网友J:
这种一般都是当时过了就行的主做的。

网友K:
验收的也是吃饱喝足了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并非验收的责任 是柜子生厂家的责任。

网友L:
只外观看,有的细节可能注意不到,特别是在没有经验、或认为不会出错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