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16-07-22):
现在有一个类似行车的布料车,两头都有电机带动,需要正反转,必须同步启动停止。我初步想法是用一套正反转控制同时带两台电机,空开选大一点的,比如两台0.55KW电机,选一个2.4-4的空开,请教一下当其中一台出现短路或者故障时,空开会不会跳?或者哪位老师有更好的控制方法,还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那是肯定会跳的,你的意思还是没看明白?

网友B:
加上热继电器

网友C:
短路会跳,过载的话就不会跳了。

你可以从接触器出来后分两路分别接两个热继电器,然后再接电机。

网友D:
四楼版主正解。加两路热继确保正常运行

网友E:
四楼版主正解

网友F:
你这个同步精度能达到要求么

网友G:
有的就是采用一套控制系统控制两台电机

网友H:
同意四楼的说法

网友I:
要求不高的话直接用带刹车的电机就可以

网友J:
想精确保护的话,电机分别加保护器。

网友K:
你是不是只是要求2台电机同时启动和停止,根本没有所谓的同步要求,如果是这样那你只要简单的用继电器做个连锁好了,一个停止了另一个也停止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控制下料的行车运动,精度要求不高,基本能同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