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2):
最近刚开始学习组态王,看组态自带的案例里面有一个类似按钮的小图片,就像图中最下面的图标一样,点击小图就会进入相应的界面。在开发系统里面一个画面一个画面的找过,都没有发现他的存在,不知这是怎么弄成的???前辈们有谁可以拯救一下小弟我,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试试按钮 动画连接
选择 里面的 按下时 还是弹起时
有一个全部函数 选择 showpicture()
括号内选择 画面名称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答复,你说的我会,我想要的是点位图那种的,不过已经知道怎么弄了,再次感谢你的讲解!!

网友B(2016-09-20):
说说怎么弄的

网友C(2016-11-01):
回复 楼主:
楼主说说怎么整的啊

楼主(2016-12-07):
不好意思,一直在出差中没时间逛论坛,这个其实就是点位图,然后加载个图片进去,双击之后在弹出来的动画连接窗口进行更改

网友D(2017-04-10):
回复 楼主:
你好,您的怎么弄的?是用的点位图吗?为什么我的点位图连接动画运行的时候没反应呢?自己制作的矩形连接动画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