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2):
AB700   132KW变频器空载运行没有问题,接一个7.5KW的电机50Hz运行也没有问题,三相电压输出平衡380V,三相电流输出平衡6A左右,接上132KW电机之后,运行几分钟就报接地故障F13。电流显示80多A,测量接地线PE的电流居然有2A.没有接错线的。把接地线测量没有发现与电机短路,拆电机线用500V摇表测电机绝缘值为3M欧,理论上电机没有问题,后面找了附近的75KW电机来试也是运行几秒种就报接地故障了。也摇了电机没有问题。得出结论空载和小电流可以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大电流的时候就会报。是什么原因这样呢,该检测哪方面的电路?

网友A:
检查电机连接导线电机端是否有磨损,你的跟我的现象一模一样的。报接地故障,有时候报警有时不报警,后来检查发现电机端的连接导线有磨损有时候会碰到接线盒的金属部分导致报警。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变频器到电机的连接线你测绝缘了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你好,变频器的电机接线端没有磨损的,反复测量对地用10K档都是无穷大。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电机线没有问题的,换了别的电机线还是报故障

网友D:
AB的接地故障是不是挺难修的。

网友E:
应该是电流检测电路及保护电路有问题,看看运放及周围的元件,尤其是小电容及小贴片二极管有没有问题。换换霍尔试一下。

网友F:
是不是变频器接线端子碳化了,我上次就是遇到这种毛病。

网友G:
AB的不懂。
降低载频试试?
另外,大电流时,IGBT有三相输出不平衡?漏电?

网友G:
还有一种可能,要检查驱动电路的电源滤波电容是否容量减少,导致大电流时驱动电源电压降低,驱动不足,而且驱动不平衡?

网友H:
有可能是电流检测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I(2017-12-27):
AB700变频器的特点,报接地故障总会误导维修人员常规的检修思路,大多怀疑电机接地。其实不然,接地故障F13是个组合的故障码,电流检测突变也会报接地故障。驱动板上检测电路是一个方面,但故障率极低,大多都是3个霍尔传感器至少有一个输出信号不稳定造成的,重点检查电流互感器,或者干脆换掉,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呀!

网友J(2019-03-22):
回复 网友I:
请问你为主ab变频器吗?

网友K:
我觉得你把PE的电流怎么产生的搞明白,设备应该就修好了!系统地线怎么接的?系统漏电?电机有感应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