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2):
比如说7.5KW的三相电机,功率=400V*标定电流   还是  功率=400V*标定电流*3相
请教了。

网友A:
不是有公式嘛!
P=UI根号3

网友B:
7.5KW的三相电机,表示该电机的轴能够输出7.5kW的机械功率,而不是电动机消耗7.5kW的电功率。

通常电动机的标称功率是指其转轴输出的功率,还要通过计算得出转矩。

要想知道电动机的电功率是多少,还是以铭牌上标示的额定电流和额定电压以及功率因数进行计算得出。

网友C:
额定功率=额定电流*额定电压*1.732*功率因数*效率。

网友D:
应当如3楼所说吧;其额定功率的意义,可参见2楼。
现场应用中,通常会比较关心电流。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没错,确实是这样算得。

楼主:
学习了,大家行啊。

网友F:
三楼二楼说的很好

网友G:
三相交流电机的输出机械功率公式有两个:

P = √3 * U * I * cosφ * η ---- 1式

P = n * M / 9550 ---- 2式

1式是从电气参数来计算的;2式是从机械物理参数来计算的。两式右边是相等的。因此从一个电机的铭牌数据,你可以获取他的一些参数计算。

比如说,知道了电机额定功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你可以通过1式估算功率因数或效率;

再比如,你知道了电机额定功率和额定转速,通过2式你可以知道电机的额定转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