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2):
最近二次室的直流屏总是报母线绝缘下降 或母线电压不平衡故障,查到1#光伏进线柜 直流母线时,发现将开关柜的MFK-ZC开关柜智能操控装置各插接头依次拔掉,都不会销警,只有将直流220V断路器分断后故障才会销警 。

先将该断路器分断 ,然后只摘掉其下口正极接线,几分钟后,报母线绝缘下降 ,将断路器分断 销警,再重新合上,几分钟后,直流屏报母线电压不平衡,再次将断路器分断 销警,将正极复原,负极摘掉,重新合上断路器 ,2个小时后没再报警 ,初步判断是负极绝缘不利 ,重新将负极复原,从上午9点多至整个下午都没报过警 ,继续观察中。

网友A:
断开后测一下绝缘是多少?
再看看设置绝缘限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后测一下绝缘是多少?
再看看设置绝缘限值是多少!
将直流断路器分断后,测量下口正极和负极对地的阻值都在无穷大,正负间的电压是对的。

楼主:
今早 ,到现在还没发现报警 。

网友B:
太阳能发电啊

网友C:
可能天气太热受不了所以才报警想休息一会。

网友D:
不定时的出现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定时的出现故障?
是啊,不定时地

楼主:
再报警 ,打算一直往下查该进线柜的直流负母线 , 一个回路一个回路地往下排查。

网友E:
这种故障最麻烦了,查的头疼

网友F:
电池漏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漏液了

新投产的电厂,电池漏液怕没那么快吧?明天检查下

网友G:
回复 网友F:
绝缘故障报警是如何检测的;拆除所述正极或负极线后,是什么情况。

楼主:
今天凌晨2点开始 ,二次室直流充电柜接连出现母线绝缘下降报警 ,整有明白 是线路还是进线柜的装置绝缘故障。

楼主:
上午下大雨,直流充电柜又报警了,母线电压不平衡。不明白 ,高压室和二次室在室内电缆沟走线,为什么外面一下雨 ,就会报母线绝缘下降或母线电压不平衡故障呢?

楼主:
直流220V断路器只接了CSC281保护装置ln、万能断路器的航空插头CZ 及MFK-ZC开关柜智能操控装置 ,这几个装置都在柜内,怎么和外界有这么大的联系呢?

查来查去 ,最后定位在航空插头CZ上 ,CZ:31(XT:73)一接上 ,就报警 ,但转过身来 ,拆掉这棵线还是报警,又将之前的判断推翻了,这样已经折腾了几个回合了,始终就找不到故障点,要疯的感觉。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
 1. 将直流母线断路器下口所有102线从104开关柜端子排上拆下 ,停止报警 。
 2. 将ln:3-20和CZ:31哪棵接上都报警 ,都拆下后,也报警,但报警频率大大减少。
 3. 将ln:3-20、CZ:31和cz:4都拆下,不报警 。
cz是断路器航空插头 ;ln是CSC281保护装置 。

网友H:
查看蓄电池,是否有漏液!80%以上是蓄电池的原因!不要问我为什么,去年我们这就是这问题,查的不要不要的!换了蓄电池什么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查看蓄电池,是否有漏液!80%以上是蓄电池的原因!不要问我为什么,去年我们这就是这问题,查的不要不要的!换了蓄电池什么事没有!

那还请教下,电池是否漏液怎么查呢?

楼主:
直流屏截图 如下 :

今早上,将拆下来的所有怀疑故障线路复原,不过,只要不下雨,是不会报故障的。

楼主:
大雨过后,昨天是大晴天 ,发了高达6万3千多度电 ,今天上午有大雾 ,发电就比不上昨天 了。

上午,将104高压柜中之前拆下的怀疑漏电线路(保护装置线号3-20线和航空插头CZ的两棵线即CZ:4和CZ:31线,共计三棵线)复原 ,看完图纸后,突然想起山上的重瓦斯信号 在山半腰有接头,很可能接头受潮引起母线绝缘下降 ,当然,这两棵线中没有直流操作母线220V的负极102线,而是正极101线和115线,它是将重瓦斯信号接在了手动分闸线路中,那是不是报警也与此有关呢?在和同事巡视现场的时候 ,顺便将接头固定在太阳能板下面,可以避免雨淋 的地方,看下次下雨是否再报母线绝缘下降 或母线电压不平衡故障了。

楼主:
昨天吃完午饭的时候 ,天空布满了乌云,轰隆轰隆的几下雷声过后,就下起了雨,直流屏又报起了警,我打起伞直奔山上的十号箱变附近的重瓦斯信号线的接头 ,发现 这个接头因为昨天已经被固定在了太阳能板子下面,没有被淋湿 ,于是用胶布重新缠了一下,回到了站里,但我还在想,外面这条重瓦斯信号线一定是有地方漏电 ,回到站里,果断建议将接到104光伏进线柜的临时重瓦斯信号线拆掉试试,外面正在下雨,看是否还报警 。雨一直下着 ,但直流屏没有再报警 。

楼主:
光伏现场的升压箱变的重瓦斯信号 初始设计为,跳箱变低压断路器,但验收时,电业局要求发生 重瓦斯报警时跳相应的高压光伏进线柜,要知道,一个光伏进线柜接入五台升压箱变的,其中一台箱变重瓦斯报警要跳整整五个方阵,但电业局的要求也还得考虑。于是,就出现了将各个箱变的重瓦斯信号通过硬线接到对应的光伏进线柜。
我们也曾跟箱变厂家沟通 ,希望发生重瓦斯报警 能否跳负荷开关,但被说不,只能跳低压断路器,箱变的重瓦斯信号给监控后台的是个遥信信号 ,不是遥控信号 ,所以通过通信也不能做,就一直这么靠着 ,后续不知咋办呢!

网友I:
回复 楼主:
下雨后,空气湿度大了

网友I:
我也遇到过直流屏报母线绝缘异常,而且同样的有一路到变压器的控制电缆中间有接头(当时电缆被挖断的时候综保报的故障就是重瓦斯)。现在只要空气湿度一大,就报绝缘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遇到过直流屏报母线绝缘异常,而且同样的有一路到变压器的控制电缆中间有接头(当时电缆被挖断的时候综保报的故障就是重瓦斯)。现在只要空气湿度一大,就报绝缘异常。

这么相似!

楼主:
今天 巡检时翻看了直流充电柜的触摸屏的历史报警 , 7月28日下午2点多那次报警果真是最后一次报警。

网友J:
现在好了吗楼主,仔细观察一段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好了吗楼主,仔细观察一段时间吧!

这段时间下过几次雨,但没有报警,应该就是 好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回头我也想办法处理一下我们那根有接头的控制电缆,当时到变压器的控制电缆和高压电缆都是做的直埋,这活儿大了,而且接头就在化粪池旁边,估计是化粪池下面漏了。

楼主:
箱变的重瓦斯信号 应尽快拆除, 一天不拆除 ,一旦发生箱变重瓦斯故障就不会跳开低压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