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这东西有什么用?

楼主(2016-07-22):
是这东西是用在煤气房的。现在煤气房的抽风机不会转,怀疑与这是东西有关。

楼主:
找遍了都没找到型号

网友A:
索富通氧含量探测仪!
图片上的是主机
现场还有探头!

网友B:
煤气检测仪吧,可能是检测到煤气含量过高时电机的联锁吧,不然假如着火的话抽风机不成了助燃风机了!

网友C:
就是煤气检测仪啊,过量时候自动接通排气风机换气用,风机不动作在确认风机好的状况下先检测传感器

网友D:
这个传感器有使用时间的,要定期更换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E:
应该是气体报警器

网友F:
可燃机体检测报警器

网友G:
第一次见到这玩意。

网友H:
这是什么设备呀?

网友I:
是消防上面用的吧!油汽浓度报警吧

网友J:
原来是煤气检测的,没见过以前。

网友I:
楼主,现在好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K:
可以把排气扇一直接通,用防爆型的控制开关。
在换一个瓦斯报警器。功能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