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2):
设备有钢构底座,上面也有电机,水泵,电控柜。电源进线是三相四线。请问大家接地该如何处理???

网友A:
设备附近做独立接地。

网友B:
接外壳呗。我看到的都是这么接的

网友C:
你的钢结构有接地就直接接钢结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附近做独立接地。
您的意思是自己在设备附近做接地?这种接地正规做法是怎样做???

网友D:
不了解现场情况,无法作出判断。
1. 是不是问设备的接地保护。
2. 原则上,设备的接地保护,须与该供电系统的接地保护一致。
3. 工房内以前还有无其他设备,是如何处理的,有则可以参照。
4. 可询问、查看该供电系统的接地保护类型,并得出准确信息。
5. 在此基础上,采用适当的方式。

网友E:
砸一根地线

网友F:
一般保护接地跟工作接地是一根线,我的理解是不能重新做地线,因为做地线电阻4欧,再到工作接地是4欧,单项漏电220除8欧等于27,5安,在开关大于27.5安的情况下是不会跳闸的,所以说另外做地线还是挺危险的,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请大家指导。

网友G:
砸一根接地线

网友H:
"一般保护接地跟工作接地是一根线,我的理解是不能重新做地线,因为做地线电阻4欧,再到工作接地是4欧,单项漏电220除8欧等于27,5安,在开关大于27.5安的情况下是不会跳闸的,所以说另外做地线还是挺危险的,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请大家指导。"

这是怎么理解的,漏电保护需要这样大的电流吗?几个毫安就跳了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一般保护接地跟工作接地是一根线,我的理解是不能重新做地线,因为做地线电阻4欧,再到工作接地是4欧,单项漏电220除8欧等于27,5安,在开关大于27.5安的情况下是不会跳闸的,所以说另外做地线还是挺危险的,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请大家指导。
这是怎么理解的啊?表情如果像你这么理解,原来有一盏灯再加一盏灯电流还变小了哈?

网友J:
5楼说的好,如何接地应根据变压器的接地系统来确定

网友K:
1.寻找房屋的金属结构来接地,比如钢筋,比如金属支撑柱。
2.制作独立接地地线。将地面深挖2~3米左右,使用大面积的钢板焊接上钢筋,钢板做与大地的接触面,埋到离地面2~3米深的深坑里面,浇上盐水,覆盖好土壤,OK。

网友L:
回复 网友K:
人才啊,这个可以有。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人才啊,这个可以有。
是什么意思,是赞成还是反对?技术语言需明确。

————
这里的意见,楼主很有可能参照执行;因为与安全有关,所以回复需认真。
无把握、不知是否规范、仅是参照他人说法等情况,需说明。

网友N:
引用 网友K:
1.寻找房屋的金属结构来接地,比如钢筋,比如金属支撑柱。
2.制作独立接地地线。将地面深挖2~3米左右,使用大面积的钢板焊接上钢筋,钢板做与大地的接触面,埋到离地面2~3米深的深坑里面,浇上盐水,覆盖好土壤,OK。
在一般的非自己的工厂(如租的厂房),实施起来有难度

网友O:
12楼说的很好!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K:
1.寻找房屋的金属结构来接地,比如钢筋,比如金属支撑柱。
2.制作独立接地地线。将地面深挖2~3米左右,使用大面积的钢板焊接上钢筋,钢板做与大地的接触面,埋到离地面2~3米深的深坑里面,浇上盐水,覆盖好土壤,OK。
感谢大家回复,5楼与12楼说的比较好。

网友P:
建议参考五楼的安全规范,要做接地其实很简单,一米五长的镀锌管直接砸下去就好了,实在不放心,T字型砸三根连起来。

网友Q:
单独做一根地线

网友R:
三相四线制可以保护接零,但是保护零线上端禁止安装断路器和任何熔断设施

网友S:
个人认为 ,12楼方法很好 。赞一个!

网友T:
引用 网友P:
建议参考五楼的安全规范,要做接地其实很简单,一米五长的镀锌管直接砸下去就好了,实在不放心,T字型砸三根连起来。

这样方便,真要是挖坑铺钢板,浇盐水是比较正规,但是动静太大,单位以前一台富士胶片机就要求这样做,没办法,只要请人挖坑,太麻烦

网友U:
必须要知道你的供电保护方式、IT、TT,TN—C 、TN-S、TN—C—S。 看是什么系统。

网友V:
单独打一根铜棒,或者打三个角铁链接一起;然后撒盐水。如果有时钢结构的厂房就直接接在刚结构上。

网友W:
只能接外壳哦

网友L(2016-09-30):
回复 网友M: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C:
直接外壳钢结构

网友X:
引用 网友R:
三相四线制可以保护接零,但是保护零线上端禁止安装断路器和任何熔断设施

加做N线重复接地更安全。

网友Y:
参考5楼,7楼说的也正确,确实不能随便就做接地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回答正确

网友L(2019-09-19):
回复 网友M: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