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2):
我24岁 初中毕业 出来工作几年了 关于电气方面是0基础 想学自动化知识不够在外报了一个自动化培训班感觉有的东西很难懂。 还有电路方面 也不知道怎么下手。  现在在考电工证。也在一个自动化厂做学徒 现在处于一种很迷茫的状态 很羡慕别人写程序 但是自己脑袋也不好使看着程序感觉特别难                                                                 。。。请教各位大师指导  学好Plc我该从那个基础下手 从最基本的我想给自己定一个明确的目标 现在好盲目  真诚的感谢

网友A:
下载手册反复看,多动手去做

网友B:
这种盲目谁都有过,在学的时候多问老师同学,多花时间去研究,熬几年就会有收获了。

网友C:
学PLC编程,最好有一点计算机编程基础知识;基础的电路知识,可以在现有条件下获得。
目前情况下,可以参照1楼建议,先试编简单的程序,以了解指令等,逐步积累经验。
PLC语言本来就有简单易学的特点,基本应用的入门不是很难。

网友D:
先学习电力拖动线路,点动控制、自锁控制等电路,你明白了再看手册学习三菱的PLC,从基本学起。因为不会电力拖动线路,跳空学习PLC,有种老鼠拉龟-----无从下手的感觉。所以本人一直都主张新人学习PLC必须先学习熟悉电力拖动线路的原理,再来学习PLC。而学习PLC入门最好就选三菱的(不要让政治扯到科学技术中来)

网友E:
首先要学会能看懂电路图,知道了控制原理图,才知道控制逻辑,然后学PLC编程,只有懂原理才能控制,从电工基础学起,从认识元件器开始,按钮、接触器、继电器等工作原理,动作特性,开和关的逻辑等等,只要努力,相信会成功!

网友F:
从最基础的开始

网友G:
先从起保停电路由浅入深学习再到PLC梯形图循序渐进

网友H:
plc本来就是从线路图转换过来的,学好电工再学会好点。
基础的好学,复杂点的好多例如M8013之类的脉冲指令就能搞残你。
多熟悉熟悉指令。

网友I:
目标先不要定太高,试找一个 突破口,一步一步扎实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