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接收条码扫描枪扫描的条码少第一位

楼主(2016-07-22):
今日测试fx2n-232if通讯模块时,PLC接收扫描枪扫描到的条码信息总是少第一位,哪位师傅知道是怎么回事呢,换另外一个品牌的扫描枪接收到的条码却OK

网友A:
把第一位强制改成一个其他字符,然后接受扫描枪的字节,看有无变化规律

网友B:
重置扫描枪、检查扫描枪数据输出格式,可以将扫描枪输出格式设为:起始字符+条码+结束字符

网友C:
换条码枪又OK,肯定是条码枪问题...

楼主:
有问题的条码格式:报头(STX)+条码+终止符(ETX),我看另一品牌读码器条码输出格式为:报头(STX)+HEADER(SOH)+条码+终止符(ETX),如改成不加HEADER(SOH)第一位也显示不了,可是我现有品牌无法添加HEADER(SOH)这一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第一位强制改成一个其他字符,然后接受扫描枪的字节,看有无变化规律
强制修改成其他都无法接收条码

网友A:
楼主是哪个牌子的扫码枪?
datalogic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A:
楼主可以把扫码枪的型号,内容类型贴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扫描器型号:基恩士BL1301,使用N-R2转接盒

楼主:
图一是sick 422-0010扫描枪条码输出格式,如果HEADER内容为空,刷取条码也会少第一位,加上SOH就ok,但是两款读码器在测试软件或超级终端测试的时候扫描到的条码都能显示出来

网友D:
把扫描器详细文档贴出来!QQ149034219

网友A:
我手上有一个CLV620的扫描枪,抽空正好试试

网友E(2016-11-17):
能不能发一份扫描枪的通讯资料啊,3022695325@qq,com

网友F(2016-12-25):
回复 楼主:
您好,能参阅一下你的条码枪程序吗?非常感谢

网友G(2020-03-21):
扫码枪的协议是HID协议。由于PLC不像电脑有底层驱动来解析扫码枪数据,所以PLC要想获取扫码枪数据的话需要连接个转换模块,转换模块解析到扫码枪数据再通过RS232或者485,或者存在寄存器里,PLC通过Moudbus协议进行读取。

网友H(2020-04-20):
之前做过PLC与扫码枪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