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2):
求助:Omron CP1E-N40DT1-D PLC 接编码器E6B2-CWZ5B,A相接I0.00,B相接I0.01,Z相接0.04,PLC设置内部高速计算器,旋转编码器输入端都有信号,如何编程读取编码器脉冲数。
百度查看许久,不知如何编程,请帮忙告知,万分感谢,49159866@qq.com,这是我邮箱。

网友A:
设置设好,直接读对应的寄存器就行了;

网友B:
操作手册有详细的说明

楼主:
A270有数据,但用PRV 读到D1000里,没有数据!困惑中,请指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操作手册中用PRV指令读取,无数据,但A270里是有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