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2):
PLC控制两台步进电机,一台步进电机连接丝杆,导程16mm,步进驱动器设定1200脉冲/转,一台步进电机连接同步带,导程96mm,驱动器设定8000脉冲/转,现在想让两个运动结构以同样的速度运行20mm,PLC如何该如何编程?还请老师傅不吝赐教!

网友A:
丝杆走20MM需要1500脉冲,同步带走20MM需要1666.66667个脉冲,同步轮选的不好

网友B:
同步轮的直径小了

楼主:
丝杆走20MM需要1500脉冲,同步带走20MM需要1666.66667个脉冲,同步轮选的不好
------------------------------------------------------------------------
结构工程师已经把东西设计成这样了,无法更改了,只能从程序上想办法了。

网友C:
输出频率一个快一个慢就行了,设计驱动器的细分一样按64细分(12800)计算:
丝杆按12800脉冲(CP)=16mm 每1mm=800CP  20mmX800cp=16000cp
同步带驱动器按64细分数12800cp=96mm  每mm=133cp 20mm x 133ccp =2660cp
计算速度:
16000/2660=6
也就是丝杆的速度快于同步轮6倍。同一时间内快6倍,这个速度好写了吧?
同步轮速度1000  丝杆速度6000。  ok

网友D:
以同样的速度运行20mm, 指的是在相同时间内同时运行了20mm吧?   那就不是相同的速度了,楼主没说清楚,到底是相同时间 还是 速度。

如果在相同时间内同时运行了20mm,而且每转的脉冲数也已经定好的话,
20/16 * 1200=1500;  20/96 *8000 =5000/3;
既然1个需要1500脉冲   1个需要5000/3脉冲  ,又要相同时间。  那么 1500脉冲/速度1  =  5000/3速度2,则 速度2/速度1=10/9,  取基本速度为V,则 1个速度是9V,第二个速度是10V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相同的时间内走2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