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3):
我这么有台三菱的PLC   FX1M-40MR-001,,想问一下,从pLC给电脑上载程序需要什么软件,什么型号的编程电缆?谢谢啦

网友A:
FX1M还是FX1N?GX8.86版的编程软件,SC-09的编程电缆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X1M还是FX1N?GX8.86版的编程软件,SC-09的编程电缆即可。

网友C:
GX DEVELOPER WORKS软件都可以
串口或者USB口的sc09编程电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FX1M还是FX1N?GX8.86版的编程软件,SC-09的编程电缆即可。
就这个了

网友E:
应该是FX1N-40MR-001吧?SC-09编程电缆,GX Developer软件或者GX works2

楼主:
对不住了,型号是FX1N-40MR-001,
软件谁有呀,可以共享一下嘛,本人之前接触的都是西门子的,
三菱接触的很少,电缆什么样的,有图最好

网友F:
这个软件到处都有

网友G:
这个我家里电脑有三菱的数据线驱动,works2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