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6-07-23):
我有一台ACS550 1.1KW的变频器,为什么上电变频器运行的时候,输出端U2 V2 W2没有电压(此时没有接负载)?谁能解答下?

网友A:
改控制方式,标量控制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就是标量,后来发现原因就是有些万用表是测不出输出电压的,这种电平输出的电压是测不出来的,指针表可以

网友B:
唉,楼主太有意思了。变频器输出没接电机?只测电压?这是为什么呀?接个电机一下子就看出来了。转还是不转。嘻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就是标量,后来发现原因就是有些万用表是测不出输出电压的,这种电平输出的电压是测不出来的,指针表可以
还有这事,学习了。
世界太奇妙~~

网友D:
你是用的数字的万用表吗?数字的有时候是测不出来的,你可用指针的万用表

网友E:
不会吧,没接负载没试过,接负载,我用数字万用表测量过,对不对不敢说,但可定是有电压的啊

网友F:
变频器输出有很强的谐波干扰不准的,质量不好的万用表有干扰或者电压量的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