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3):
一般的万用表能测不是50HZ的电压吗,比如经过变频器降频的输出电压。有没有能测的仪表?

网友A:
普通的是没用的,因为测的是正弦波,而变频器输出是方波;要高级的带滤波功能的可以;
当然,普通的指针式的万用表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是没用的,因为测的是正弦波,而变频器输出是方波;要高级的带滤波功能的可以;
当然,普通的指针式的万用表也是可以的;

网友C:
能测试但不准确。

网友C:
用指针表测量

网友D:
用指针的万用表测量一下看看怎么样

网友E:
好一点的示波器可以

网友F:
要么用谐波检测功能示波表,要么用模拟电压表(指针式的)。测变频器输出电压,主要是因为它不是规矩的正弦波。是含有高次谐波的近似正弦波。

网友G:
普通表测量不准的。

网友H:
一般的数字表测量不准 的,用模拟万能表测量 吧。

网友I:
真有效值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J:
有吧数字的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K:
福禄克真有效值

网友L:
除了电压电阻和短接外都没有用过其他功能

网友M:
测变频的用指针表吧

网友N:
回复 网友C:
貌似没用绝对的准确!只有相对的准确!既然都是相对的准确,如果有经验的话!测量结果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O:
看了一下,淘宝上都说是真有效值万用表,我自己都搞迷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