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3):
现在选用三菱 30kw变频器做提升电机驱动 提升电机22KW 工艺是提升8吨左右的货放入货架 货架是抽屉式结构 共10层
层与层的距离为700MM 所以起停时间频繁  不能让变频自由停止 所以需配再生电阻消耗再生电流 请问各位师傅我该怎么选再生电阻的 阻值 和功率 谢谢

网友A:
变频器选型手册应该有详细说明,而且用手册上的比经验值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菱说明书我看了一下有电阻型号但是还是不明白怎么选 看了下最大好像是22k的也没有电阻功率 还有我的是频繁起停该怎么配确实不懂 还望师傅指点

网友B:
考虑一下电梯专用变频器。

网友C:
电梯运行,制动需要选择100%工作模式。22kW电机,需要额定制动电流大约为44A,所以制动电阻的总阻值要选择14欧姆左右。功率尽量大一些。比如22kW以上。

计算很简单,就是欧姆定律。直流母线制动开启的阈值设置为620V即可。这样当开启瞬间,即可吸收额定制动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梯运行,制动需要选择100%工作模式。22kW电机,需要额定制动电流大约为44A,所以制动电阻的总阻值要选择14欧姆左右。功率尽量大一些。比如22kW以上。

计算很简单,就是欧姆定律。直流母线制动开启的阈值设置为620V即可。这样当开启瞬间,即可吸收额定制动电流了。

谢谢kdrjl 版主指点 我也在网上看了些资料 计算相当复杂 要求什么惯量 时间 刹车频率 所以搞不懂
还有因为启停非常频繁 按您的算法把功率加大多少比较可靠 谢谢

楼主:
请问三菱是否有电梯专用的变频?
我选型的也是三菱公司提供的型号 我把我的使用情况告诉他们了

网友D:
呵呵;30KW的变频没带刹车单元的吧;
需要另配刹车单元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呀,实际使用很少采用那些计算。阻值就是按照电机的吸收制动电流折算到直流母线的值,除直都开启母线电压的阈值。简单的欧姆定律即可。功率就凭实际的制动周期估算,一般的100%制动周期,要选择制动功率的2倍。当然如果电阻的散热有冷却,可以考虑1:1的功率或1:1.5。特别是提升机,制动时间比较长,且制动周期不确定,有可能连续制动。要考虑足够的电阻散热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30KW的变频没带刹车单元的吧;
需要另配刹车单元的;

请问ZCMY 版主必须配制动单元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呀,实际使用很少采用那些计算。阻值就是按照电机的吸收制动电流折算到直流母线的值,除直都开启母线电压的阈值。简单的欧姆定律即可。功率就凭实际的制动周期估算,一般的100%制动周期,要选择制动功率的2倍。当然如果电阻的散热有冷却,可以考虑1:1的功率或1:1.5。特别是提升机,制动时间比较长,且制动周期不确定,有可能连续制动。要考虑足够的电阻散热功率。

谢谢kdrjl 版主 为了安全稳定的运行我也是想尽量选大些

网友E:
变频的说明书上有。

网友F:
看看说明书或者问下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