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第一次见这样的接线方式,很特别啊(20160726)

楼主(2016-07-23):
断路器下面一般要么铜排,要么几根线分开汇流排,第一次见这么接的,这个叫什么东西,这样接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大家说说

网友A:
这应当也算汇流排吧,不过是端子式的?有密集恐惧症的慎入

网友B:
这样接线方便吧 而且 都是分开接的 互相没影响
大接线端子 套小接线端子啊

网友C:
早就用了,方便

网友D:
还真第一次看到这样接法……

网友E:
可以看看上面有不有型号规格。

网友F:
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接法啊。

网友G:
第一次见,,不过电源进线不是应该从断路器的下端进入吗?

网友H:
第一次见这种接线端子,在那里可以买到呢?

网友I:
我也想知道,以前做柜子没使用铜排,断路器下方使用的线又多,只能使劲汇总到一起压一个线鼻子,再上锡,费劲!如果有这个东西就简单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C:
具体叫什么名字?

网友J:
我之前倒是见过这种端子,
个人认为只是开始组装接线的时候容易些。
后期维护不是很方便,如果某根线松了,得把好多线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之前倒是见过这种端子,
个人认为只是开始组装接线的时候容易些。
后期维护不是很方便,如果某根线松了,得把好多线拆开。。。
有点道理,不过如果全部压一起的某一根松了,还不是要全部重搞?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之前倒是见过这种端子,
个人认为只是开始组装接线的时候容易些。
后期维护不是很方便,如果某根线松了,得把好多线拆开。。。
有点道理,不过如果全部压一起的某一根松了,还不是要全部重搞?

恩,
所以,我感觉,你说的汇流排其实是最好的方式

网友K:
自上而下的顺序,下口那个在哪搞到的?一个大端子可以连接若干个小的端子。挺新颖的。只要这个分线端子不发热就没问题呀。

网友L:
这种接线端子我也头一次接,不过这种接线端好用,接起来方便,拆起来也方便。

网友M:
硬接线,以前都是这样,现在都用线槽了

网友N:
没见过这样的接线,第一次看到!

网友O:
这个见过不少,这个线不直。

网友P:
应该是非常方便的,看起来也清爽,不错不错!!!

网友Q:
这个也是一个汇流排
属于定做产品
方便一拖N的接线!

网友R:
还是觉得汇流排方便,美观

网友S:
分线器,比铜排好用多了
雷普就有这玩意

网友T: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U:
第一次见,还没用过,感觉不错

网友V:
这个也算是铜排吧

网友W:
淘宝搜分线端子

网友X:
这截线方便了

网友Y:
只要能用就行

网友Z:
这个方便,就是接触能不能牢靠看不出来。

网友AA:
第一次见识了,好像分了三层,梯级式

网友AB:
断路器负载侧的分接头很不错,方便扩接,单路接触不良不会影响其它线路

网友AC:
话说那个浪涌保护器为啥不直接接在塑壳开关下面呢,为啥还要经过一个空开

网友AD:
我们的设备也有这样子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Z:
话说不是有某某某热成像仪么

网友AE:
拿热成像仪检测下

网友AF:
这个输出扩充端子还是很好的

网友AG:
回复 网友H:
很多牌子都有,比如友邦

网友AH:
楼主,这个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啊,我现在也想买一些。

楼主:
仔细看第一张图,地线的颜色原来还可以这样搞的,哈哈,不过也算细心了!

网友AI:
挺好的,他用的硬线,感觉还是有点别扭

网友AJ:
这种端子排是自己后加的吧

网友AK:
分路多的这种线鼻子,很实用

网友AE:
挺好 看着还算舒服

网友AL:
回复 网友G:
你确定断路器的进线是下进上出?

网友AM:
我也用过雷普电气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AL:
不知道哪里有标准可以查,,,

网友AN:
这不就量直接分线路吗,省去了分线排。

网友AO:
这样子多线就方便了啊

网友AP:
不错啊 下次买点试试!

网友AQ: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之前倒是见过这种端子,
个人认为只是开始组装接线的时候容易些。
后期维护不是很方便,如果某根线松了,得把好多线拆开。。。
有点道理,不过如果全部压一起的某一根松了,还不是要全部重搞?
这个是不用那么麻烦的!每根线都可以紧固的!老外的柜子大多用这个!我们这的柜子用了好多 10多年了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