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3):
大神快点出现这是怎么回事,同一寄存器显示不同的数值

网友A:
一个显示的是双字的值,一个显示的是单个寄存器的值。

网友B:
32位与16位的区别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32位和16位的区别,那么怎么可以修改过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32位和16位的区别,那么怎么可以修改过来。

LDD>=  D858 D832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回去试试。

网友E:
数据格式注意一下

网友F:
呵呵;如果是32位,你使用16位指令,只显示的低16位的;那么肯定与显示32位是不同的;
所以使用时搞清对应的数据是16还是32位先;

网友G:
一个32位,一个16位,当然不同

网友H:
5楼正解,这是一个必须注意的地方,一不小心就会弄错的!

网友I:
感觉三菱的数据地址传送就是比西门子的麻烦!

网友J:
楼主最好多熟悉PLC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