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伺服驱动

楼主(2016-07-23):
我现在用的是欧姆龙伺服驱动NC481模块,绝对值编码器,自己写了一段程序来控制启停,。。在微调和寸动、以及找回原点的时候都没问题,都可以找到原点,而且C+5置位为1。但是我把B.00(就是绝对值运动)置位后C+5马上就变成0了,。
还有个问题,自己写的只程序要控制轴1,其他轴不动。在程序里面是不是需要有什么程序来锁定轴1呢?请各位指教指教啊。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导致有了上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