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4):
一台机器上用到ccd系统,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据说要plc和电脑通讯,所以很茫然,工作原理都不知道啊,哪位能够指点一二?输入输出怎么安排?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CCD系统是什么品牌和型号,CCD系统的主控制器拥有什么类型的通讯端口和PLC相连,PLC本机上现在又拥有什么类型的通讯端口和电脑主机相连接?
要搞清楚整个系统的硬件架构,才能对症下药。

网友B:
百度来的,供参考
什么是CCD视觉检测系统?
成都西旺 成都西旺 2015-01-14 15:56:59
ccd视觉系统就是用工业相机代替人眼睛去完成识别.测量.定位等功能。ccd视觉系统广泛应用于电子连接器生产制造行业,连接器平整度和正位度检测。随着电子产品市场高速发展,ccd视觉检测重要性就越发明显。

网友C:
CCD 啥系统?

网友D:
工业相机,一般来说给PLC的不过就是干接点。图片拍出来的结论无非NG不NG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