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4):
输入输出怎么接线的?谢谢

网友A:
楼主型号都有了,直接百度不就行了么,或者去信捷官网看看

网友B:
信捷XP3-18RT一体机,百度上找一找操作手册 ,接线不是很难的,和三菱和差不太多。

网友C:
电源24v,输入com分别通过按钮近输入点。输出com记得是接0v的

网友D:
这是一体机;
红色插拔式接线端子上不是已经标的很清楚了;X的是输入;Y的是输出;

网友E:
楼主哪里淘来的宝贝啊?上管网找相关的手册和软件。和电脑通讯的电缆,24V的电源准备下就可以开始折腾下了!!

网友F:
找出手册 对照接线就好了啊!

网友G:
24V  0V  接电源的也就是外部提供24V电源给一体机用

A   B  这个是485通讯口

其他的Y是输出X是输入

网友H:
主要看com口是接24v的电源还是地,其他都应该很清楚。

网友I:
和三菱的PLC界限差不多的。我改过一个,信捷的PLC进水了,直接换成了三菱的,其他设备上的拆机件

网友J:
机体上不是标得很明白的啦。

网友K:
楼主 看图接线了

楼主:
输入端Xn与COM端怎么接线(正负),输出端Yn与COM端又怎么接(正负),是这个意思,各位大神

网友L:
信捷一体机不错

网友M:
例如  1个按钮 ,1端接COM(0V)),一端接X端子。
     1个继电器线圈,一端接Y端子,另一端接24V+,COM接0V

网友N:
端子上都标的很清楚了
XY都有了
照着图纸接线吧!

网友O:
有型号就去信捷官网查一下呗,输入COM和X0接通就表示X0有信号输入了,输出最好查一下手册是共阴极还是共阳极。印象当中COM是0V。

网友P:
应该有说明书吧,要不怎么接线呀

网友Q:
最好是找一下手册参考。

网友R:
其实信捷的东西很好用的,直接去官网免费下载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