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4):
因本人看到朋友公司做铝合金型材,型材挤压出来前面碰到型材开关切割机快速下降切割材料,切割时型材还在向前挤出推动切割机向前,切割后切割机向上推回切割机在弹簧的作用下往后退到原来的位置,并且材料长度误差比较大。数控机床车螺纹时就用伺服电机带动刀架前后移动的,我想是否可以用导程5mm丝杠用伺服电机带动,带动切割机前后移动,型材上安装一对滚轮,滚轮周长200mm,滚轮上安装一个编码器,比如编码器转一圈发2万个脉冲,这样转1mm正好要100个脉冲。比如要切割的型材长度500mm,PLC收到编码器发的5万个脉冲信号后开始控制伺服电机转动,到切割机和型材前进速度一样时切割机向下切割后退回并触动行程开关,伺服电机反转退到原位。伺服电机转一圈5mm为500脉冲,伺服电机驱动电子齿轮比为20/1,我想PLC接收到5万脉冲信号伺服电机开始转动到和型材挤压速度同步需要一个时间过程,还有到了和挤压速度时怎样同步,想请教知道的朋友答复,先谢谢!还有想请教各位2000转的伺服电机用PLSR指令加减速时间K 一般都用多少?我一般用的是K50我身边有的用K20也有的用K100,所以我想知道用多少比较合理。

网友A:
我感觉要在现场调试才能确认K值大小!

网友B:
这是不是飞剪控制的工艺呀。网上讨论飞剪工艺的问题挺多的,自己搜一搜。飞剪控制好像最关键的是反应速度。要采用高性能的通讯技术和控制器。否则就是跟不上。

网友C:
了解了  都玩的这么牛的

网友D:
和飞剪的控制很相像啊。

楼主:
看了一下飞剪的视频剪切设备不是跟着材料同步运动的,剪切动作时间是:要剪切材料的长度减去剪切下来的时间材料所运动的距离?

楼主:
刚才看到飞剪技术资料,剪切设备剪切时是跟着材料运动的,可误差有点大,平均就有15mm多,最好能控制在0.5mm以内的。

网友E:
可以考虑一下磁栅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