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的行程开关老是进水损坏

楼主(2016-07-24):
如图 能分享下你们的行程开关怎么设计的吗?

网友A:
不是机床漏水就是开关的防护没做好,你把进水的问题解决了,开关就不好坏了。

网友B:
先把漏水解决,再好的开关也经不住水泡着。

网友C:
如果放水做不好的话,试试改用接近开关,放水的那种,屏蔽型的吧

网友D:
电的东西肯定怕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车床加工的时候是水雾 水雾会沿着点线钻进行程开关

网友E:
做好防水是主要的 不行改接近开关吧

网友F:
换接近开关吧。

网友G:
接头处使用防水接头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G:
水会从接头和线的缝隙处流进去

网友H:
回复 楼主:
在进线那里用密封胶封住。

楼主:
回复 网友H:
哦 其实我想用热缩管

网友I:
回复 楼主:
热缩封不住

网友G:
不可能,除非你的线太细,否则拧紧了防水接头是不会漏水的

网友J:
换品牌
、或者改变位置

网友K:
用树脂胶灌注。

网友L:
换成接近开关吧,比机械的灵敏度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