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4):
他自己的主板坏了,用的510主板,上电显示接地故障,是属于主板不兼容,还是驱动板问题,模块炸了的,我把模块脱开了30KW

楼主:
弄了弄霍尔,突然听到主继电器嗒的一声,结果现在不报接地故障了,转报F0026变频器识别故障

楼主:
回复 楼主:
今天又恢复出厂值还是F0016,接地故障

网友A:
你查查3302容量参数是不是一致

网友B:
换了主板,要更改主板功率参数;接地故障一般是霍尔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