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4):
手上一台安川G7出现一故障,软件监控后发现变频器运行信号没有输出,更换了端子排后还是会不间断报故障,想更换主板,但是无法复制数据,求解?设置上也改了部分参数了,但是仍然不行。。。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一个又一个数据抄写

网友B:
变频器参数也不是很多了

网友C:
换存储器就好啦

网友D:
估计主板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多呢,太累了 。咨询了售后服务说G7主板上传数据不全,容易遗漏,造成设备在抓斗工况下有隐患。但是H1000变频器我之前已试过可以正常导入,无任何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想正常导入,必须主板的软件版本一致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