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4):
   请教个问题,我们的系统是一个工程师站,两个冗余的服务器,6个操作员站,一个OPC服务器,上位机通过星型网络普通交换机连接6个416PLC,416下面全部挂的时ET200M远程站。
   我近期添加了些程序,编译下载完后服务器都没有问题,操作员站也可以访问。就是工程师站编译后就和现场PLC连接不上了。wincc的变量通道用的是name connection。
    从step7里面看工程师站的硬件组态网络上显示是橘黄色的,应该是没下载,但下载时又无法下载,编译的时候要全部编译,现场设备全部在运行无法停机,我担心编译后影响服务器连接造成全程停产,再没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在不停机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咨询过西门子吗?期待你的最终解决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话里西门子的技术说的也不清楚,检查了PLC的ip是能ping通的。

网友A:
呵呵   那就等高手解答了

网友B:
WINCC画面连得上不

网友C:
如果只是更新PLC程序,是可以选择先下载一个CPU 再下载另一个,如果你是下载画面 到服务器,就一定会造成服务器重启。就一定是会让6台OS站也同时失去画面,直到服务器启动完成,造成车间至少停产超过10分钟是最快的估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wincc也连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PLC程序编译下载了,使用的是改变下载。服务器也编译下载了,服务器没有问题可以和现场PLC连接,现在服务器正常运行,服务器是一备一用的冗余的。

楼主:
以前出现过同样的问题,把工程师站重启就可以了,这次重启了好几次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