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4):
如题,接地不接地都试过,接地和强电是分开的,是编码器A相信号,还有一个研华工控机输入信号没用滤波器也是直接可以看到信号有输出,用了滤波器手接触有时也会有干扰,该如何解决呢,谢谢了

楼主:
关键是设备一直运转没问题,停机1分钟左右就会发现编码器位置跑位,我看了下应该是A相信号问题

网友A:
干扰问题不好解决呀,最近我也遇到了数控主轴编码器干扰问题,还没解决好呢。

网友B:
不知道你是怎么接地,接地两地不能同时接地,不然还是会有干扰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怎么接地,接地两地不能同时接地,不然还是会有干扰存在。
单端接地,编码器我都隔离了,知道有干扰,就是找不到干扰源,上次一台设备也是这样,后来隔离了好几次才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