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变频器调试

楼主(2016-07-24):
案例一.调试350KW变频器,设备玻璃棉生产线主风机,电机320KW,需要带载启动,此风机是多级离心鼓风机。检查接线正常后,送电变频器显示正常,先设置一个较小频率10HZ,启动变频器,以便确认 电机正反转,电机开始升速,但不到10HZ就跳过流保护,设置为15HZ再次启动,变频器还是报过流,这时风机厂家售后人员说话啦,我的风机转矩比较大,启动时得冲力大一点,听了此话,我把实验频率改为20HZ,再次启动变频器,频率匀速上升,电机正传,升到20HZ运行正常,把频率调到50HZ,观察变频器升速正常,在50HZ运行一段时间,运行良好。
案例二.待续

网友A:
留痕关注,请继续。

网友B:
变频器硬件维修,非常有必要懂得运行调试、参数设置。

网友C:
维修是重要,知道怎么应用也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D:
低频一般需要转矩提升的

网友E:
楼主的案例在详细点

网友F:
我们单位有台风机现场准备用变频调速使用,结果频率一降就保护停机。。。变频器显示过电流。风机厂家提示不能减速使用他们厂生产的风机。给项目添加了麻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们单位有台风机现场准备用变频调速使用,结果频率一降就保护停机。。。变频器显示过电流。风机厂家提示不能减速使用他们厂生产的风机。给项目添加了麻烦。
选型时是怎么配的?

楼主:
大型风机配变频器一般要大一个型号。

网友H:
低频转矩提升或者加大提速时间没有效果吗?

网友I:
几百千瓦的风机系统,可以用矢量控制。低速转矩就有保证了。

楼主:
客户需要什么样的变频器,是通的还是矢量的,客户说了算,因为要考虑成本的,调试人员要根据现场情况进行调试,能让变频器正常运行起来,才是合格的调试人员。

网友J:
调试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