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MD320变频器驱动问题

楼主(2016-07-24):
公司一台汇川md320变频器,无输出,拿回维修室检测,发现模坏了,拆掉后发现电流检测7840也坏了。换掉后测驱动静态电压正常,动态发现W相上桥直流档只有0.2V.交流档有7.5v,其他相直流2.5v交说11v.驱动电路该相都坏了,但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

楼主:
A点处正常,C点就不行。电阻二极管都换了。模块没有装。

网友A:
换驱动光耦PC925

网友B:
稳压对管取下,再侧

网友C:
A和C点之间电阻是不是有开路,C点的稳压管是不是有击穿

楼主:
都拆下
量了,没问题,

网友D:
我觉得是你的负7.5V电压偏高了。W相供电有问题。
还有Y4、Y5换了吗?

楼主:
每一相都是-7.5v这是正常的。

网友E:
2只稳压管直接换掉或脱开再测。

楼主:
稳压管坏了1只,拆下量没问题,但就是不能用,换了就好了。

网友F:
请问你用什么表测得稳压二极管坏了测不出来?

网友A:
A点电压正常说明光耦是好的,C点电压低说明与其连接的稳压管有漏电可能,或C 点以后的电路有元件有漏电。二极管漏电有时使用万用表是测不出的,只能用替换法。

网友G(2016-11-08):
旁路的小三极管和电阻有可能烧坏了,你可以测量一下,看有没有坏,如果驱动电路坏了,那些小的元件有可能都烧坏了。

网友H(2017-04-07):
Y4,A1都换下

网友I:
负压正常说明回路没什么问题,更换了光耦,量下正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