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4):
用压力罐的自动供水,采用的是电接点压力表,最近压力波动大,用水时压力下降很快,泵启动后又上来很快,造成水泵频繁的启停,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是不是空气多?猜的。

网友B:
延时启动试试

网友C:
稳压罐大小和末端用水量的设计符合吗?

网友D:
我所了解的用于供水的压力罐,在往罐里打水时,要带进一定量的空气。
办法是在供水管道安装一个单向阀。泵启动往罐里打水时,单向阀是关闭的,水全部打进罐里,达到压力值时,泵关闭,这时单向阀打开,管道里的水自然退回,管道里充满空气,下次泵启动打水,因为是单向阀,所以空气就混进水里,打到压力罐了。因为空气可压缩,所以打水时间就变长了,同理,因为空气的作用,在用水时,压力罐达到水位下限的时间也变长了。泵的启动就正常了。

不知对否,供你参考吧

网友E:
我感觉楼上的建议很好,不错,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F:
同意三楼的观点,是不是最近某处用水量大了

网友G:
压力罐中的水满了,已经达到罐顶部了。所以才出现你说的这种问题。

应该是你的用水量增大或泵的扬程和出水量少。还有检查罐的上半部分有没有渗漏点

网友H:
罐中空气太少是主要原因,
另外启动和停止最好加3-5秒以上延时,防止水压波动导致误启动和停止。
我们小区就是波动大,加延时防止误动就好了。

网友I:
密封不好,进气了。

网友J:
密封不好,漏气了,罐中没有空气。罐中应该保留一定量的空气,否则水泵就会频繁起动、停止。

网友K:
可能有气啊

楼主:
怎么有人说是罐里空气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