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4):
如题,现用一个台达plc,自身不带万能历功能,想给客户设置一个使用时间的限制,比如试用3个月,3个月之后plc就不能正常工作了,以催促客户还款,除了万能历的编程方法,还有其他的方法吗?还望大神指点

网友A:
可以通过触摸屏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项目不需要触摸屏,外加一个触摸屏实现这个功能有点不现实

网友B:
最好还是在程序中 计算运行时间   计时器+计数器

网友C:
利用时钟脉冲加计数器,其实最好不要这样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觉得这样做不太好,比如plc断电什么的,这样编写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D:
用秒脉冲,计数器

网友E:
记次数也可以

网友F:
记数加定时.用断电保持

网友G:
使用计数器或定时器可以实现。

网友H:
用掉电保持区也可以呀。

网友I:
这年头干什么都不容易啊。

网友J:
回复 网友H:
这号问题也讨论啊!
本人认为,设备正常使用时出现错误,是设备出了问题。

网友K:
呵呵;这方法不靠谱;

网友L:
计算一天的开停时间设个大约数计数器控制

网友M:
确定不违法吗?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这样做不太好,比如plc断电什么的,这样编写可能就不行了
可用断电保持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