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sy的使用次数

楼主(2016-07-24):
在plc FX3U中,plsy可以多次使用吗?不能的话用什么指令代替呢,想做个往复运动,但往复的距离不是相同的,像进二米退一米的运动,请高手们帮我看看三菱fx3u中plsy怎么用呢

网友A:
还有很多定位专用指令   你看看手册    有说明的

网友B:
用不同的m来接通
速度 脉冲也变化 传送的

网友C:
Y0和Y1两个高速输出点吧
难道楼主有其他定位模块?
高速输出点数的多少,可能会影响输出的频率,可以咨询下高手

网友D:
三菱的技术支持都很热情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plc FX3U中,plsy可以多次使用吗?不能的话用什么指令代替呢,想做个往复运动,但往复的距离不是相同的,像进二米退一米的运动,请高手们帮我看看三菱fx3u中plsy怎么用呢

1、如果PLSY(FNC57)和DHSZ(FNC55)组合为频率控制模式时,PLSY指令在程序中只能使用一次,否则可以多次使用。
2、当程序中存在多条PLSY指令时,如果脉冲输出监控位Y0(M8340),Y1(M8350)如果为ON时,不允许再次使用PLSY指令,换句话说,一条PLSY指令在发送脉冲的时候不允许执行另外一条PLSY指令。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plc FX3U中,plsy可以多次使用吗?不能的话用什么指令代替呢,想做个往复运动,但往复的距离不是相同的,像进二米退一米的运动,请高手们帮我看看三菱fx3u中plsy怎么用呢

1、如果PLSY(FNC57)和DHSZ(FNC55)组合为频率控制模式时,PLSY指令在程序中只能使用一次,否则可以多次使用。
2、当程序中存在多条PLSY指令时,如果脉冲输出监控位Y0(M8340),Y1(M8350)如果为ON时,不允许再次使用PLSY指令,换句话说,一条PLSY指令在发送脉冲的时候不允许执行另外一条PLSY指令。
我用FX3SA就用两条PLSY指令同时给Y0Y1口发脉冲,控制两个步进同时工作,这些指令只有试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