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加热问题

楼主(2016-07-25):
四五米长的金属DN50的管道,如何快速加热并保持在150度?
用加热扁带,用不了几天就烧,一根根的烧,很麻烦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还要和金属管道绝缘,要不然容易漏电。

网友A:
电磁加热

网友B:
定做2个半圆的电热圈用螺丝固定到管上。表面功率不要超过4W/cm2,配温控表调整温度。

网友C:
涡流加热试过没有?

网友D:
电热圈比较好

网友E:
用压力蒸汽200度,有一定危险。不怕脏可用导热油试试

网友F:
双层管蒸汽加热

网友G:
主要是你的温度要求高了点
电伴热带肯定寿命不会长
考虑电磁加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要是你的温度要求高了点
电伴热带肯定寿命不会长
考虑电磁加热吧!
是的,其实150度还不是最高温度,有个别产品还要超过150到170左右。
电磁加热现成熟吗?布市面化的产品吗?

网友H:
高频电磁加热,就像电磁炉一样。把耐温线绕在管道上,连接主机即可

楼主:
准备试一下,多谢

网友I:
这个你还是买成品电热瓦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H:
目前在评估这个电磁加热,看起来是非常的不错.

网友H:
我用过好几年了,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过好几年了,确实不错
我昨天试了一下,感觉有以下优点
1安全,电流30多安,电压应该就10v左右,不会触电。
2稳定,不易烧断电热丝。因为电线不热,所以不易烧
3易装,就两根线,装上去容易
4热量向内的,所以加热快。

我一个老乡生产这个加热器,去那拿了一个试了效果真好,下一步准备换了。

网友H:
你量的10V左右不是真实的电压,一般的万用表量的就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量的10V左右不是真实的电压,一般的万用表量的就是这种情况!
这种高频电普通万用表量不出来
要用示波器,但肯定不会电到人了,之前经常电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