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5):
康沃启动变频器FWD  REV同时亮,电机不转,请问师傅该怎样处理

网友A:
你问题都没有说清楚,变频器控制方式是面板还是外部端子?
这种问题一般可能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CPU程序出现错误,可以初始化下会不会好,
二个可能是外部端子控制的光耦出问题,
先外观看下CPU板有没有出现腐蚀等问题,在客户同意的情况下初始化试下

楼主:
外部端子控制,用面板键测试,FWD和rev也同时亮,

网友A:
可以换台一样的机器刷下数据试下,不行就是CPU板了,需要更换

网友B:
参数初始化面板先操作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