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5):
我在一个设备上使用台达DVP32EH2 PLC 和编码器。但是现在用C251不计数,用C253计数了。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需要设置才可以使C251回复计数?

网友A:
不是你复位251了?

网友B:
输入点没接错吧

网友C:
使用C251,看看X0/X1接线,X0/X1是不是00-01-11-10这样周而复始的变化。

网友D:
不会是X0这个点坏了吧

网友E:
看手册C251与C253的用法类似,或许可看看输入、复位等情况吧;
另外看看有无4楼所说情况。

网友F:
监控下输入的状态

楼主:
谢谢大家,当时就是怀疑是不是太大这个软元件坏了,换个高速计数器就好了,其他什么都没有变

网友G:
换个其他计数的看看
然后再换回去看看
程序没有修改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有,就是没有修改,没有办法才换高速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