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5):
情况:由于电机功率由7.5kw变到18.5kw的问题,变频器规格大小也做了相应的变化。运行参数不做改变,但是开机的时候当变频器转到30hz时就震动的厉害,随后停机报警。后来做了一个自学习,电机就能正常运行了。这里面的原理我不太懂哎,哪位大神说明一下可以么?为什么会振动,自学习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自学习,就是在变频器里要通过与电机通电测试,建立一个等效电机模型,这样控制起来就更有针对性。就像人穿衣服,每个人的身材和尺码都是不同的,千篇一律的衣服尺寸就不合适了。量身定做衣裳,才能穿着合身。优化就相当于裁缝量尺寸定制做衣服呢。

网友B:
是不是谐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谐振吧,因为没自学习前30hz以上都不行,都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能解答下为什么电机开始会振动的厉害吗?

网友A:
没有建模辨识和自学习的优化,就启动变频器运行电机,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开始振动是由电压太高所致。变频器的初始状态,电机运行的频率很低,电压不能太高了,太高了就会导致启动电流冲击太大了。所以说,为什么V/F控制可以不优化和辨识也能运行,就是这么回事,起始状态,电压给定低一些,随着运行频率的升高逐渐提高电压,就可以避免电机启动的不平滑性,减小电机的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用客气呦。只要自己多注意观察,用教科书的原理自己试着去分析一些问题的现象,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就会受益匪浅。网络上的交流,仅作为参考。实实在在的结论还是由自己去通过实践检验做出。

网友C:
优化,是变频器对电机进行识别的过程。因为每个电机阻抗,安装方式都不太同,所以很有必要

网友D:
功率不同,电机阻抗也不同,大概是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需求也发生了变化

网友E:
回复 网友A:
麻烦问哈  现在我手里有几台变频器  没得3相380V电压  我想测试变频器的好坏   目前 有工控变压器  把220V升压到380V 2相  接入  能有继电器吸合声音  风扇转动声音  控制面板 能点亮  没得输出   想知道这种情况下如何测试变频器的好坏,,,

网友F:
一楼K版比喻得很生动了,通过自学习,使得变 频运行更好地匹配电机的参数。

网友G:
什么型号的变频器还需要自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哥,这跟变频器型号有关吗?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使用三菱和三肯的变频器较多,没注意过这个功能。都是变频接好,参数设置下直接都可以用了

楼主:
我也是刚接触变频器,楼上大神说V/F模式可以不进行自学习模式直接使用,具体还是要自己琢磨琢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