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5):
电机用在压力机上,转子启动绕组有二级,其中有一级电阻在工作时是一直串在转子中运转的。电机串电阻启动时正常,十几秒后切段电阻的接触器吸合时,电机冒烟。电机修理完后装上干了2个小时的活,休息10分钟后,启动电机,又出现了上述情况!检查了机械负载是正常的,用万用表量启动电阻也是正常的,接触器触点也正常! 请教大家一下,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接触器出点有木有接触不良用万用表粮食通的但是接触点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定了触点很正常 没有烧灼的痕迹!

网友B:
电机有维过你要看看是否都是全新换过,就怕给的是重绕的钱,用的是简单处理方式,比如只有局部修理....

网友C:
烧电机无非都是电流增大导致,查看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D:
电机是怎么修的?接线图上照片看看

网友E:
不知道是转子线圈烧了还是定子线圈烧了,是否全部烧了还是只烧了两相。

网友F:
运行时没关注运行电流和温度之类的问题??

网友G:
请问你原装电机用了多久?

把现有的启动运行元件全部换为质量可靠元件,再出问题就是电机重绕后的质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自己不会修电机 都是送外面修的!但是两次故障现象是一样的 我就怀疑是电气线路有问题 检查了又都正常  所以来问问大家 当然电机修理的质量不好也是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电机已经使用了很多年了  参与控制的也就是接触器和启动电阻 检查了都很正常  所以我现在也在怀疑是不是电机维修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D:
电柜内部控制接线发来看看

网友H:
测量一下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I:
基本可确认是电机修理质量问题,应该了解下用什么耐温等级的漆包线?转子如何帮扎的?如何浸漆的?大多数修理行是不浸漆只是浇点绝缘漆上去的,这对笼型电机还可凑合用下,但绕线电机转子绕组是要高速转动的,浇漆处理的都用不长。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了  我再确认一下电机的修理质量。

网友J:
转子过电流了 工作电阻的阻值量一下   和电机没有关系

网友J:
看看阻值   还有绝缘  不能俩点接地的